[求助] 新手求教,数字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3-07-18):
用SMIC130跑了一个4bit的计数器,但是lvs过不了,有很多线和器件错误,貌似是识别错了,该从哪里改呢?

楼主:
还有这个,databook里说需要放FILLTIEHD cells,因为n阱和p阱没连VDD和VSS,我放了。但是cdl中写的管子连VDD和VNW或者VSS和VPW,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A:
初步看起来好像是区分了大小写,把区分大小写改为不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起来好像是区分了大小写,把区分大小写改为不区分

我把: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给注释掉后确实能通过了,但是instance数量不对,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应该是没问题的,有些管子会被合并掉,或者忽略掉,这也有相关的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有些管子会被合并掉,或者忽略掉,这也有相关的option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