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 Pegasus core license is required

楼主(2023-07-18):
跑PVS时出现以下问题,请教下高手们,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的license是自己生成的吗?
如果是自己生成的,那么就在源文件中,按照格式把这些feature加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正版的license,那么就找cdns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icense是自己生成的吗?
如果是自己生成的,那么就在源文件中,按照格式把这些feature加进去就可以了 ...

license 文件中都已有这些feature了,但还是报这个错误。

咨询人家,反馈说是PVS调用Pegasus的license,license没有问题。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license获取不到,对方又强调说license没问题。。。。

网友:
1,工具patch过吗?
2,license的环境变量设置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 文件中都已有这些feature了,但还是报这个错误。

咨询人家,反馈说是PVS调用Pegasus的license, ...

这个报错上已经提示要用那些license,楼主去license文件里搜一下有没有这四个license,截图发一下

楼主:
Phys_Ver _sys  的 feature已经没有了,只有Pegasus的license,
对方回复说,已不提供 pvs的license,pvs共用 Pegasus 的。

环境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以前单独跑PVS都可以,自从更新license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