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数字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3-07-18):
用SMIC130跑了一个4bit的计数器,但是lvs过不了,有很多线和器件错误,貌似是识别错了,该从哪里改呢?

还有,databook里说需要放FILLTIEHD cells,因为n阱和p阱没连VDD和VSS,我放了。但是cdl中写的管子连VDD和VNW或者VSS和VPW,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A:
每次我都会先看 Detaild instance info

网友B:
bad component type 解决方法是在cdl里添加等价*.EQUIV n12ll=N12LL,以此类推

网友:
放个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我都会先看 Detaild instance info

谢谢您的回复,我发的另一个帖子有人回复了改成不区分大小写,我改了之后LVS通过了,但是instance的数量不一致,这样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d component type 解决方法是在cdl里添加等价*.EQUIV n12ll=N12LL,以此类推

好的,谢谢您!我把区分大小写给注释了,通过了

楼主:
您好,版图是这样的,我改了不区分大小写,目前LVS已经通过,但是instance的数量layout比source多30个,请问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发的另一个帖子有人回复了改成不区分大小写,我改了之后LVS通过了,但是instance的数量 ...

report 上 instance 不一致无所谓的,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 上 instance 不一致无所谓的,没啥影响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