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电流叠加问题

楼主(2023-07-18):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我增加了电流源单元后,电流会减小呢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太大了?压降太大,电流镜不在饱和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太大了?压降太大,电流镜不在饱和区了?

工作在饱和区时电流也是不能叠加

网友A:
电流镜偏置电路解法不对,两幅图的偏置电流也不一样大,说明两幅图的V0和V1的电压不一样大,电流就自然有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偏置电路解法不对,两幅图的偏置电流也不一样大,说明两幅图的V0和V1的电压不一样大,电流就自然有差 ...

在偏置电流一样时,电流还是不能叠加

网友B:
新人回答,你用NMOS产生的偏置电压给pmos来产生电流,左边电流源电流变大,偏置电压变大,那你右边尾电流不是自然会变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回答,你用NMOS产生的偏置电压给pmos来产生电流,左边电流源电流变大,偏置电压变大,那你右边尾电流不 ...

很有道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