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18):
Verdi加载波形后,用`define定义的位宽信号,在rtl source中加波形,显示的就是【1:0】,在波形上用get signal显示的就是`define定义的位宽,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没理解,你定义的2bit,显示的是2bit,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B:
打开verdi的时候,它也需要编译,你要在verdi命令后加上宏定义,verdi才会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verdi的时候,它也需要编译,你要在verdi命令后加上宏定义,verdi才会认。 ...

感谢!试了一下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定义的2bit,显示的是2bit,不就是这样吗?

define定义的可能是【7:0】,但是打开verdi,在src中ctrl+w添加波形就是【1:0】。在verdi命令添加define的option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只要理解verdi也需要编译代码这个原理就明白问题所在了。仿真工具和verdi要保证吃的是相同的filelist和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理解verdi也需要编译代码这个原理就明白问题所在了。仿真工具和verdi要保证吃的是相同的filelist和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