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电容电压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18):
请问,如图所示,时变电流源i(t)对一个压变电容C(v)充电,电容电压v从0增加到V0,所需要是时间怎么算呢?

网友A:
电荷守恒,Q=i*t=C*V  ;将压变电容的容值用V表示即可得到i*t=f(V);带入V=V0和i可求解时间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荷守恒,Q=i*t=C*V  ;将压变电容的容值用V表示即可得到i*t=f(V);带入V=V0和i可求解时间t。
...

C与V的关系一般是给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与V的关系一般是给出的吗

是的,直接一个函数映射过去

网友:
may be you can try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