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nangate45在innovus中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3-07-19):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使用innovus的时候是必须要导入.captbl文件的吗?我所下载的nangate45工艺库里面好像没这个文件,但是又看到很多人用nangate45进行一些研究,那到底如何操作呢?是完整版nangate45就有这个.captbl文件,还是需要进行什么操作导出呢?

网友:
这个不是必须的

网友(2023-09-08):
nangate 只提供(icc) NangateOpenCellLibrary.tluplus
vim开启 并拷贝 其中的
#### itf file:  到 # 结尾处
...
#     VIA via9 {FROM=metal9 TO=metal10 AREA=0.64 RPV=0.5}
另存成  NangateOpenCellLibrary.itf (请自行移除#)

.itf文件与.ict文件之间的转换:
innovus 安装目录下 INNOVUS181/share/voltus/gift/scripts/itf_to_ict.pl
perl itf_to_ict.pl NangateOpenCellLibrary.itf NangateOpenCellLibrary.ict

.ict文件生成.captable文件:
generateCapTbl -ict NangateOpenCellLibrary.ict -output NangateOpenCellLibrary.captbl

网友:
要看工艺进程。大工艺只用captbl就够了。小工艺要用qrc,captbl只用于前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