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7T\9T标准单元库的管子工艺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07-19):
7T\9T标准单元库的管子工艺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打开相关文件看下 比如GDS 之类的,对比高度, lib 咋的 就很清楚了

网友:
使用同一工艺哈  7t 9t 指的是高度不同  9t 单元高度大  管子w更大  驱动强  延迟小  功耗也更大

网友:
T指track,算是standard cell的高度(其实我理解是二维上的宽度),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布多少线。
工艺上没差异,就是面积上的差异

网友A:
工艺上没啥差异,高度不同,TRACK是指金属走线PITCH的宽度

网友:
工艺没差异,只会影响cell ppa,一般高性能偏向于用高track来实现。同一个模块一般不会混用track,仅供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上没啥差异,高度不同,TRACK是指金属走线PITCH的宽度

所以说,同样的工艺下,管子是一样的,只是金属走线的宽度不一样,金属走线更前,电流更大,Std cell的速度更快,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同样的工艺下,管子是一样的,只是金属走线的宽度不一样,金属走线更前,电流更大,Std cell的速 ...

工艺上,相同的device,工艺是一样的。7track 通常是指7倍于metal pitch 宽度,9track 通常是指9倍于metal pitch 宽度。 但是通常metal布线的时候,不会通过增大metal线来降低IR drop来提升性能,9track相比7track,是前端MOS管可用高度变大。器件device 的驱动能力变强而来提升性能和速度。 Metal 走线变大之后,RC delay的效应会相互trade off,变粗后的R降低,但是Caps的影响变高,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2023-08-21):
就是走线高度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