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 断言问题

楼主(2023-07-19):
最近做ahb to apb bridge验证时,遇到一个断言问题,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

断言写在apb slave interface里面的,下图是代码

断言检查:PSELx上升沿后的下一个周期,PENABLE也跳变为高

仿真波形

断言结果

从波形上看PSELx上升沿后的下一个周期,PENABLE确实跳变为高了,但为什么会断言失败了?这与断言的采样有关系吗?

网友A:
对于@(posedge clk) a #2 b这样的属性,它在每个时钟上升沿检查信号"a" 是否为高。寻找是否为一个断言的有效开始。

如果信号"a"在给定的任何时钟上升沿不为高,检验器将产生一个错误信息。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错误信息因为我们不只关心a,更加关心a和b的关系。这个错误只表明这个时钟周期没有得到有效起始点。它们会在一段时间内产生大量的错误信息。

基于以上问题,SVA提供了蕴含操作。
蕴含等效于一个if-then结构。蕴含的左边叫作“先行算子”,右边叫作"后续算子”。当先行算子成功时,后续算子才会被计算。如果先行算子不成功,那么整个属性就默认地被认为成功。这叫作"空成功”
蕴含结构只能被用在属性定义中,不能在序列中使用。

蕴含分为两类:交叠蕴含和非交叠蕴含。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1360172/article/details/127710438

网友B:
你改成
$rose(PSELx)##1 PENABLE
就正确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成
$rose(PSELx)##1 PENABLE
就正确了,你试试

改成这个还是断言失败,看了楼上大佬的回复,改成$rose(PSELx) |=> $rose(PENABLE)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posedge clk) a #2 b这样的属性,它在每个时钟上升沿检查信号"a" 是否为高。寻找是否为一个断言的有 ...

感谢!改成$rose(PSELx) |=> $rose(PENABLE)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