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里面的calculate crc 怎么写?

楼主(2023-07-19):
请问uvm里面的calculate crc 怎么写?

网友:
woc 大佬07年注册的,你的问题我都看不明白

网友:
计算crc跟是不是在uvm里面没有半毛钱关系啊,C/v/sv都能写,写好都能简单方便集成到uvm中。你的问题应该是请问计算crc5/crc16/crc32-ccitt的function怎么写?最好有调试通过的源码。

网友:
网上有具体算法, 知道poly, init, xorout, refin, refout五个参数就可以了. 自检的话可以查一下相关的crc参考值, 即4k全0/全1/递增/递减算出来的crc值, 能对应的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