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CPU配置的寄存器值作为SVA的表达式的一部分?

楼主(2023-07-19):
各位:

       最近正在学习使用SVA。现在有个问题,比如,我要用SVA来检查某个信号(sig1)的周期是否是配置的寄存器(reg1)的值所指示的时钟周期数。那么简单的,应该是:
         $rose(sig1) |-> ##reg1 $rose(sig1);
       但是property中好像不能有非常数表达式。这个sig1的周期的check,该怎么用SVA来弄呢?

楼主:
我自己答。
sequence和property中不允许非常数的参数。网上找了一圈,多数是用本地参数在每个时钟tick自减1,等待参数为0来做这种可变参数的delay。

sequence dynamic_delay(v);
    int local_v;
    (1, local_v=v) ##0 first_match((1, local_v=local_v-1'b1)[*0:$] ##1 local_v<=0);
endsequence

property my_prop;
    #(posedge clk) $rose(sig1) |-> dynamic_delay(reg1) ##0 $rose(sig1);
end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