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CD工艺的器件选择问题

楼主(2023-07-19):
小白刚入坑,第一次使用BCD工艺设计,在器件选型上遇到了一个问题:下图中两种器件结构是一样的,只是一个D和ISO连接起来了,另外一个D和ISO是分离的,请问这两种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优劣势是什么?我想选一个12V的DENMOS管来进行设计,卡在这两个器件选择上了。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这是体硅BCD工艺。目前只能看出这两种管子的隔离电位不同,第一个管子的隔离电位是这个管子的局部最高电位,第二个管子的隔离电位是全局最高电位。用哪个隔离就看你的设计了,如果管子的工作电压域比VDD高,就用第一种。如果电压域最高电位是VDD就用第二种,体硅工艺的反偏隔离决定了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体硅BCD工艺。目前只能看出这两种管子的隔离电位不同,第一个管子的隔离电位是这个管子的局部最高电位 ...

请问点位高低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第一个管子的Drain和NBL连死了啊 那这个管子的隔离电位就是这个NMOS的最高点位。第二个管子NBL的隔离电位你就可以自己选了,一般是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