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TI隔离的管子可以把每个管子的DTI去掉,然后整体框一个大的DTI环吗?

楼主(2023-07-19):
DTI隔离的管子可以把每个管子的DTI去掉,然后整体框一个大的DTI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rule

rule里面没有详细写,VIS工艺的

网友:
可以改F  不更直接吗

网友:
相同衬底的话,可以的

网友B:
理论上,S/B端的电位一致时,D 端电位也相同的时候,可以合并器件,但是DTI层最后还是需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S/B端的电位一致时,可以合并器件,但是STI层最后还是需要的。

STI和DTI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I和DTI是一样的吗

STI是指浅槽隔离,DTI是指深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S/B端的电位一致时,D 端电位也相同的时候,可以合并器件,但是DTI层最后还是需要的。
...

这个是BCD工艺的DTI,请问SOI工艺的DTI可以这样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