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比较器功耗时有效电流和平均电流相差较大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7-19):
纯小白,今天根据论坛里的方法,通过计算电压源的平均电流或者计算有效电压乘上电压源的电压得出功耗这种方法。但计算出的平均电流和有效电流二者差值较大,请问有人知道这种情况该用哪一个值作为功耗值呢?还是说我的操作可能有问题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电压是固定的话ΔE=U * I(t)*Δt ,
一个周期内消耗的能量 E(T)=U * Σ I(t)*Δt=U * Σ I(iT/n)*(T/n) =U * avg(I) * T

电阻是固定的话ΔE=R * I(t)*I(t)*Δt ,
一个周期内消耗的能量 E(T)=R * Σ I(t)*I(t)*Δt=R * Σ I(iT/n)*I(iT/n)*(T/n) =R * rms(I) *rms(I)*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固定的话ΔE=U * I(t)*Δt ,
一个周期内消耗的能量 E(T)=U * Σ I(t)*Δt=U * Σ I(iT/n)*(T/n) =U  ...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