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_to_ict命令怎么使用?(已解决)

楼主(2023-07-19):
我把itf_to_ict.pl文件放在了文件夹下,直接在terminal输入了这几个命令都打不开,打开innovus后输入这几个命令还是都打不开。还放了perl文件的前几行。

网友A:
./itf_to_ict.pl itf_file ict_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f_to_ict.pl itf_file ict_file

显示permission denied,这个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permission denied,这个该怎么办呢?

chmod +x itf_to_ict.p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mod +x itf_to_ict.pl

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f_to_ict.pl itf_file ict_file

有用,谢谢您!

网友:
看你这个应该是.13工艺,这个貌似支持到40nm就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