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后习题疑惑

楼主(2023-07-19):
习题答案中用的是输出噪声电流*输出阻抗的平方的方法计算的,其中M1、RF、RS的输出噪声电流是怎么得来的呢,看不太明白,还请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
我最近也正在学拉扎维,前几天刚好做了这一章的题。以RS为例,可以列出RS噪声源单独作用时各节点的KCL方程然后求解。注意看解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RS的噪声电流源在RS和(1/gm)||RF之间分流,往上流的部分就是流过输出节点的噪声电流。其余的几个噪声源可以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