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上的max_transition 修复

楼主(2023-07-19):
信号线上的transition的修复一般:

1.驱动小,size 大驱动cell
2.线长,插入buffer 打断
3.fanout数量多,插入buffer 解fanout
但是时钟线线上的呢,按照一般方法去插buffer 解fanout,没有DCCK类型的buffer可选,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mode

楼主:
找到了,先把时钟类的buffer,set dont_use 属性设为false,在插buffer就有了,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