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近在看拉扎维,这个例子有些不懂

楼主(2023-07-19):
这个例子里面衬底的Vin对增益没影响吗,衬底输入靠谱吗

网友A:
画个小信号模型就出来了,你仔细看,增益是gmb*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小信号模型就出来了,你仔细看,增益是gmb*RD

小信号模型我看得懂,但是增益不是对Vout求Vin的导吗,小信号模型里没Vin啊

网友:
考虑衬偏,模型里就有gmb了

网友B:
vin是衬底电压,你看前几章了吗 mos管有衬偏效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信号模型我看得懂,但是增益不是对Vout求Vin的导吗,小信号模型里没Vin啊
...

楼下也有人说了,衬底是接的是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是衬底电压,你看前几章了吗 mos管有衬偏效应的

完整的小信号模型是吧,找到了,懂了

网友:
Vgs未变化,所以Vgs引起的电流源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