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的计算

楼主(2023-07-19):
请问这个mom电容容值如何计算?最下面容值1.6p是我原来的理想电容值,我调节长度一直不变。

网友A:
改Multiplier、Numbers of vertical fingers都没用吗

网友B:
你选择了 fix cap valu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择了 fix cap value吧?

没有呀,我通过改length改电容值,但是用pdk里面数值计算出来不对,我现在无法知道具体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Multiplier、Numbers of vertical fingers都没用吗

通过改length改电容值,但是用pdk里面数值计算出来不对,我现在无法知道具体容值,  multiplier和finger都可以改, 150*105*0.238*1.18=4423.23fF=4.4p? 但是理想容值是1.6p, 现在这两种情况下,PM都等于60° ,理论上这个尺寸的mom电容也应该为1.6p, 就是不知道如何计算出mom电容的容值

网友C:
直接仿真得到这个电容的容值即可,论坛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仿真得到这个电容的容值即可,论坛上有教程

仿真出来是1.63p,和我用的理想电容1.6p接近,但是根据pdk计算算出的电容容值就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是1.63p,和我用的理想电容1.6p接近,但是根据pdk计算算出的电容容值就不对
...

那就是pdk和spice model没对应上,要么是版本不一致,要么是有什么需要设置(可以直接看看spice model的介绍看看),再不行就直接问工艺厂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pdk和spice model没对应上,要么是版本不一致,要么是有什么需要设置(可以直接看看spice model的 ...

大佬您好,这个是cmom的spice model,请问怎么看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这个是cmom的spice model,请问怎么看呐?

你仿真时的模型用到了几层金属?计算时是用了几层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仿真时的模型用到了几层金属?计算时是用了几层金属?

PDK安装时候是2层金属,
我现在计算C=0.238*150*105*1.18=4.423p 大于仿真得到的1.6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仿真时的模型用到了几层金属?计算时是用了几层金属?

不同层之间距离不一样,电容也不一样。比如M1-M3和M1~M5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