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物理综合和逻辑综合区别

楼主(2023-07-19):
最近在看genus综合的教程,发现分为逻辑综合和物理综合,两者区别好像是物理综合会吃LEF文件。
想问下大家这两种综合的区别在哪?什么时候用逻辑综合?什么时候用物理综合?

网友:
有物理布局信息是物理综合

网友:
逻辑综合就是综合为逻辑级,比如与门,非门;
物理综合就是综合为物理级,比如到版图层次。

网友A:
综合:EDA工具自动将上一个设计层次的数据转换成下一个层次的设计数据,可大大减少人工消耗,提高设计效率、准确度和复用性。分为行为综合、逻辑综合和物理综合。
行为综合:将基于HDL代码描述的行为级代码自动转换为RTL级代码,只考虑逻辑不考虑延时。
逻辑综合:将基于HDL描述的RTL代码自动转换为门级网表,所用连线延时是理论预估值。
物理综合:将基于HDL描述的RTL代码自动转换成门级网表,所用连线延时是布局布线后提取的真实值。
--西电庄弈琪教授《数字集成系统设计》

网友B:
简单的说
逻辑综合只考虑逻辑关系和时序,映射到标准单元库,但是时序的预估的,没有准确的位置信息。
物理综合由于有了位置信息,时序预估更加准确,比如genus可以直接到pre-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
逻辑综合只考虑逻辑关系和时序,映射到标准单元库,但是时序的预估的,没有准确的位置信息。
物理 ...

非常感谢!

网友:
推荐一把国产工具。
鸿芯微纳的RocSyn支持物理综合。
鸿芯微纳还有Aguda布局布线工具。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A:
综合:EDA工具自动将上一个设计层次的数据转换成下一个层次的设计数据,可大大减少人工消耗,提高设计效率 ...

这个对吗,物理综合不是对逻辑综合产生的门级网表的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