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学习贴:反馈电阻并联电容能提供左半平面的零点吗?

楼主(2023-07-19):
在拉扎维第二版第十一章习题中,11.14探讨反馈电阻并联电容可提供零点抵消反馈大电阻与输入电容产生的极点,从而进行差模补偿。
但我根据零点计算方法,将输出接地后得到的零点在反馈大电阻下应该很难小于零。
希望有老师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计算错了,或者至少不够完备。
事实上,绝大多数接成这样反馈的电路,都会在V-和Vout上接电容的,对频率补偿的作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错了,或者至少不够完备。
事实上,绝大多数接成这样反馈的电路,都会在V-和Vout上接电容的,对频率 ...

那正确的零点表达式应该是多少呢?或者正确的计算方法是怎样的?
我是令输入为vin,输出接地的情况下计算输出节点的电流kc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正确的零点表达式应该是多少呢?或者正确的计算方法是怎样的?
我是令输入为vin,输出接地的情况下计算 ...

没有C时,反馈系数是R2/(R2+R1),加上C时,反馈系数是(R2//C)/(R2//C+R1),你再算算。

这里的C应该是1/j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