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DTI可以完全隔离两个不同电位的N管吗

楼主(2023-07-20):
DTI可以完全隔离两个不同电位的N管吗?

网友A:
不同电位需要各自有完整隔离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位需要各自有完整隔离环

因为我现在的项目design rule描述很少,想明确一下DTI是否可以隔开两个不同电位的p型衬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现在的项目design rule描述很少,想明确一下DTI是否可以隔开两个不同电位的p型衬底 ...

什么工艺?只靠DTI应该是不行的,应该加上nbl之类的才能隔开。

网友C:
Foundry design rule里对DTI的描述是saving by isolation rule shrink, suppressing parasitic bipolar and improving isolation BV,   不是用来隔WELL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艺?只靠DTI应该是不行的,应该加上nbl之类的才能隔开。

SOI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undry design rule里对DTI的描述是saving by isolation rule shrink, suppressing parasitic bipolar and ...

design rule里面对DTI定义就是深沟槽隔离,工艺是SOI

网友:
如果soi的工艺可能是可以的,没用过这家工艺,不过应该和我发的图片类似,如果是这样的结构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