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偏二极管解决天线效应

楼主(2023-07-20):
如果金属发生了天线效应,常规方法是采用跳线或者添加反偏二极管解决。金属在刻蚀、淀积阶段可能会吸收正电荷,此时反偏二极管怎么快速泄放静电?

若是反向击穿,PN结的反向击穿电压和删氧化层击穿电压相比哪个大?

网友A:
应该利用的就是diode反向击穿的原理;因此你说得因该是对的,需要考虑到diode反向击穿电压和栅氧oxide击穿电压的比较,通常这个diode应该是比较小的。

网友:
不太明白 眼一下

网友:
积累正电荷,反向击穿泄放,同时DIO的PN结电容也有吸收正电荷的作用;   积累负电荷就正向导通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利用的就是diode反向击穿的原理;因此你说得因该是对的,需要考虑到diode反向击穿电压和栅氧oxide击穿 ...

diode反向击穿电压和栅氧oxide击穿电压哪个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