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pre sim问题

楼主(2023-07-20):
大佬们,在mbist mbist_p1 pre sim中遇到这个问题:

ICL仿真已经过了,麻烦大佬们给个debug思路。谢谢

网友A:
这种X态很好追,打开波形,找到对应的位置,看看为什么是X态,一般都是时钟被block住,或者没有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X态很好追,打开波形,找到对应的位置,看看为什么是X态,一般都是时钟被block住,或者没有初始化。 ...

谢谢,我把所有的mem clock都拉出来看了,发现有几个mem clock没有force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所有的mem clock都拉出来看了,发现有几个mem clock没有force上。

那问题就在这里,检查下为什么这几个mem没有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就在这里,检查下为什么这几个mem没有clk

已经定位到问题了,控制mem clk的icg使能端没有约束,导致occ出去的时钟在icg部分被block住,没有正确给到m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