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脚本生成三环

楼主(2023-07-20):
请问大佬们,根据已有的MPP template 用脚本生成三环,有什么思路吗?

我想用lehiCreateGuardRing() 也就是shift+G ,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取当前选择的MPP Template 宽度

网友A:
三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环是什么意思

p环n环p环类似这种三层的

网友A:
可以用rodcreatepath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odcreatepath来做

这个是直接生成吧,我想用现成的templ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odcreatepath来做

我用shiftG来生成,下面指向的那两条语句和hiFormApply()分别在CIW执行都可以,但是写到脚本里一起执行就只是打开了leGuardRingForm,没执行后面的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hiftG来生成,下面指向的那两条语句和hiFormApply()分别在CIW执行都可以,但是写到脚本里一起执行 ...

是没有指定cellview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指定cellview的原因吗?

这要咋指定?不用吧,手动操作也是默认当前的cell view,现在只是把手动用skill替代了

网友B(2023-08-21):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多时了,应该是打开leHiCreateGuradRing()窗口后自动跳出了当前的cellview,程序在等待你提供要进行操作的cellview,我也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有办法了麻烦踢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多时了,应该是打开leHiCreateGuradRing()窗口后自动跳出了当前的cellview,程序在等待 ...

okk。。

网友C:
楼主你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成功了吗?

没有

网友(2024-07-05):
hiEnqueueCmd("leHiCreateGuardRing()")
这样加入循环队列就可以了,自带的画Ring功能都是要在主界面鼠标绘制,所以默认没有执行完,不会继续下行

网友D:
按图层添加G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层添加GR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