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延时随温度变化的问题

楼主(2023-07-20):
想问一下,我仿真保证比较器尾电流源不随温度变化,比较器延时为什么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大呢?

网友:
尾电流不变,温度升高管子的gm变小,相同的差模电压在输入对管上产生的电流差会变小,自然延迟就变大了

网友:
因为你比较器变慢了,在高温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