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conn lvs问题

楼主(2023-07-20):
电路中noconn接的那段线,版图实际是浮空的,跑lvs报错了,怎么忽略掉noconn的线

网友:
看有没有net 的连接,虽然挂了no conn,但是可能还有net名进行连接的。版图上一样需要连接上

楼主:
能否忽略掉noconn的线

网友:
你这lvs是说,连线错误。不是noconnt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版图中逻辑门输入顺序没跟电路对应,lvs options---lvs recognize gates选all gate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