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保护环Guardring的使用情况

楼主(2023-07-20):
欢迎大家做出投票,投票结果大家可见,可以根据投票结果得出不同的结论哦,欢迎熟悉这4种设计方法的大佬回帖描述关于这4种的优缺点,以及在不同IC版本哪一个更常用,以及如何关于4种的周边信息(脚本的使用,快捷键的绑定之类)的讨论。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431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161 天5 小时1 分钟

网友A:
强推,Mcell guardring 比virtuous中的好用多了。synopsys工具 Laker 和Custom compiler 中使用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观望学习学习

网友B:
想用2 但是tf库里没有,又不能改tf 库,只能用1 3 4;4是指工艺给的默认的吗,我们正常都改了width等的Mpp来画,1 2 3 我好像分不清,应该都用,场景不一样,只是画ring 应该就Mpp多一些,

网友:
1.2 那種好用

网友:
还有就是做成pcell 可以多排孔也可以打单边 可以做成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2 但是tf库里没有,又不能改tf 库,只能用1 3 4;4是指工艺给的默认的吗,我们正常都改了width等的Mpp ...

2等同于4,只不过启动路径不一。但都需要到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当中的Guardring去设置新增及更改。

网友C:
我一直以为1是3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1是3的缩写,。

你以为的没错,就是它的缩写。

网友D:
1和3我感觉是同个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和3我感觉是同个东西啊

本人主要用4,在编辑主题时看到的Creat-页面分有123,1跟3的属性框的页面不同,所以推断:软件virtuoso对于1和3两个途径的功能有区分,但是在画保护环的这个点上来说它们是相同的

网友E:
请问Fluid Guardring中的y0层怎么处理?可以删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Fluid Guardring中的y0层怎么处理?可以删除吗

Y0-Y9我之前遇到过,高亮用的,我不建议在保护环的层次 当中添加这个。

网友:
还喜欢自建pcell画ring

网友F:
懒得做环和改数据,直接用active+注入的path或Rectangle,自己加金属覆盖然后自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懒得做环和改数据,直接用active+注入的path或Rectangle,自己加金属覆盖然后自动打孔。 ...

大佬说的对,不同的方法都是好的,能实现目的就行。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F:
懒得做环和改数据,直接用active+注入的path或Rectangle,自己加金属覆盖然后自动打孔。 ...

这个只能局限在22nm比较落后的工艺上,12nm的ring上会带有poly了

网友(2023-10-29):
8都用过, 感觉都很好用

网友G(2024-03-04):
请教各佬:gridring和sealring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各佬:gridring和sealring有什么区别

guardring? 保护环
Sealring:芯片的切割保护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推,Mcell guardring 比virtuous中的好用多了。synopsys工具 Laker 和Custom compiler 中使用的。 ...

网友(2024-04-24):
没有路过看看,不科学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B:
想用2 但是tf库里没有,又不能改tf 库,只能用1 3 4;4是指工艺给的默认的吗,我们正常都改了width等的Mpp ...

只要能获取 PDK rwx 权限,我一般是用自己安装的 fluid guardring,有的工艺自动打孔不是很好用,我甚至会以这个方式创建孔。
方法: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Guard Ring ,然后自行创建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Fluid Guardring中的y0层怎么处理?可以删除吗

y0~y9 是 fluid Pcell 的标识层,不可以删除哦,理论上可以使用其他非mask layer 来替代,但实际上大部分工艺不支持。
目前正在研究 fluid pcell 怎么写,还没成功

你实在不习惯就专门选一个来作为该标识层,把它的 display 改成显示不明显的方式。剩下的9个作为 highlight 标识层。这样就不影响观感了

网友H(2025-01-07):
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用的不同IC的版本 一个615 一个618,现在有两个问题,①不同版本画出来的guardring不一样,618画出来的guardring一个是中心对称的,615画出来的是靠左端对齐的;②618默认孔的间距采用的时候4排孔的最小间距,615默认孔的间距是2个孔的最小间距;最终导致画出来的guardring无法统一。
想问问大佬们,这个情况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5-03-01):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用的不同IC的版本 一个615 一个618,现在有两个问题,①不同版本画出来的guardring不一 ...

根据描述,跟保护环的设置有关系,请多看一看保护环的设置

网友(2025-10-13):
22nm以上工艺自己制作GR,22nm以下的finfet工艺的GR一般都用pdk自带T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Y0-Y9我之前遇到过,高亮用的,我不建议在保护环的层次 当中添加这个。

smic的finfet工艺 pdk自带的GR有y0 finfet的工艺一般都用pdk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