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HBM抓取波形,怀疑内部发生latch up?

楼主(2023-07-20):
测试背景:对芯片两个power pin基于手动HBM设备打+2000V,示波器抓取波形

测试波形: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理解为什么中途会有一部分电压掉下去,个人怀疑是内部发生latch up,然后latch up路径由于没有足够电流维持而关闭
还请释惑,谢谢!

网友A:
怀疑latch up的前提是,打HBM是上电打的。
是上电打还是下电打的?

网友B: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波形。
正常的HBM泄放时间也就是1,200ns这个数量级, ESD design会设计出这样的时间窗口
你现在这个波形下降的时间已经超过2us了,应该已经过了ESD开启的时间。
当ESD关闭之后,剩下的电荷没有完全泄放干净就会再形成一个电压。

网友:
建议你详细描述一下测试条件,说的太模糊,没法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latch up的前提是,打HBM是上电打的。
是上电打还是下电打的?

是下电打的,这样一想确实有点道理,有可能是ESD放电结束残余电荷导致第二段电压升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波形。
正常的HBM泄放时间也就是1,200ns这个数量级, ESD design会设计出这样的时间窗 ...

谢谢,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下电打的,这样一想确实有点道理,有可能是ESD放电结束残余电荷导致第二段电压升起来了
...

你这个二阶段电压升起来之后一直稳定在8.9V,这个现象看着挺诡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二阶段电压升起来之后一直稳定在8.9V,这个现象看着挺诡异的

这个稳定电压是Pmos或者nmos内部junction B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稳定电压是Pmos或者nmos内部junction BV

有道理,这么一想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