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P的phase 问题

楼主(2023-07-20):
op仿stb时,PVT情况下,有从180°开始,有从0°开始的,这是为啥呢,从0开始的先下降变成负值,然后上升变正值, PM就差很多

网友:
这个看情况吧 有的就是某些corner下有问题,要么就是仿真器的问题,从瞬态再去验证一下,瞬态也变差那大概率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瞬态没有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