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噪声如何降低?

楼主(2023-07-20):
低频下主要占比的噪声是闪烁噪声,降低闪烁噪声的方法是增加WL,但是我在增加后,虽然在噪声占比中输入级管子的闪烁噪声不是主要的,但等效输入噪声整体并没有降低。而且占比较高的变成输入级管子的igs和igd噪声,这是为什么?除了增大WL和增加斩波电路外,还有什么方法降低低频噪声?

网友A:
那你再降低输入管的电流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降低输入管的电流噪声

输入管的电流噪声怎么降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管的电流噪声怎么降呢 ?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输入管产生的电流噪声4kTγgm,看看等效到输入端他的具体等效输入噪声是多少,列出式子再分析

网友(2023-12-15):
引用 楼主:
输入管的电流噪声怎么降呢 ?

增加输入管的gm

网友:
增加gm对flicker没有任何帮组。

增加W,L到一定程度之后,收益就没了。因为cgs非常大,会造成增益的下降。
只能从系统层面来减小噪声。
比如说,-gm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