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esign Compiler逻辑综合的时候编写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23-07-20):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在编写时序约束的时候一般需要包含什么,然后如果没有spec的情况下,一般那些数值是多少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值,比如是时钟周期的百分之多少?

网友A:
这个不是什么经验,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定下来的:
比如clock frequency,就是根据需要,功能模块需要什么的频率,一般情况下,syn的加10%的margin,就是over constrain,在P&R的时候再放开这个over constrain。
而clock的duty cycle,就要看时钟源,如果直接xtal,一般都是50%,如果是PLL过来的,那么就是看jitter的参数,一般情况下duty cycle都是50%的,而jitter是加在uncertainty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什么经验,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定下来的:
比如clock frequency,就是根据需要,功能模块需要什么 ...

如果是拿一些开源设计来逻辑综合,应该怎么去定呢?就是手上只有RTL代码

网友:
参考别人曾经拿这个代码做出来的设计情况,比如别人拿开源代码做出来过1.5G , 你就可以把综合频率定小于1.5G 来综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拿一些开源设计来逻辑综合,应该怎么去定呢?就是手上只有RTL代码
...

这个你可以考虑扫频,也就是按照每10MHz增加,依次综合,得到面积、频率的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考虑扫频,也就是按照每10MHz增加,依次综合,得到面积、频率的曲线。
...

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呢

可以考虑input/output delay 50%of clock perio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input/output delay 50%of clock period.

怎么不按实际情况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按实际情况计算

最后肯定是按照实际的来计算,但是评估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实际的情况呢?

当然也可以按照更严一点的input_delay占70%,output_delay 占30%。
input delay占70%,就是说进来的信号跟clock周期里,在内部只能有30%的延时,比50%的约束要更紧一些。
output delay占30%,就是输出的信号跟clock之间只能由30%的delay,让后面的电路能更宽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