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运行mipt文件出错

楼主(2023-07-20):
采用的是smic130nm的工艺,用.mipt文件做pex报错(如图),请问一下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不能运行mipt

网友(2023-08-20):
mipt需要先转换为rules.C,  rules.R的文件,然后运行pex 时include rules.C,  rules.R才可以运行通过。不能直接运行*.mipt文件。

网友A:
使用xcalibrate -exec *.mipt转成.R .C文件,再将.R .C文件绝对路径写到你使用的lvs文件中,lvs找带有INCLUDE XXX字样,将路径写到里面就可以

网友:
我想问一下,如果自己要写关于pex的规则文件需要先写mipt文件在转换成rules文件,那请问外行的人是要参考mipt 文件还是rules文件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A:
使用xcalibrate -exec *.mipt转成.R .C文件,再将.R .C文件绝对路径写到你使用的lvs文件中,lvs找带有INCLU ...

你好,请教一下。我用这个方法转.R.C文件后打开是空白,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