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FPGA使用

楼主(2023-07-20):
最近使用ilinx的FPGA板,需要通过PCIE口插到PC主板上,但是因为安全措施,FPGA必须封在电脑主机内部(连同下载器、电源),导致只要电脑开机FPGA的下载器、电源就一直连着FPGA工作,这样是不是特别容易损毁FPGA调试接口和编译器呀?(现在每次用起来都感觉很紧张)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种问题,目前的解决方法是把接口留在外面,调试的时候使用数据线连电脑与fpga数据板,不调试的时候把数据线拔下来。

网友:
把fpga的开关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