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FFT结果分析

楼主(2023-07-20):
请问ADC在做FFT分析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的wv自带的spectrum?

网友B:
你把跑FFT的设置参数po出来看看

网友:
sdm嗎?
主tone主要是dominant在你所使用的window

网友C:
1. 没减掉DC分量
2. FFT点数没满足相干采样
3. 加窗加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没减掉DC分量
2. FFT点数没满足相干采样
3. 加窗加的有问题

1. 请问DC分量怎么减掉
2. FIN=FS*N/M, 我设置的FS=62.5MHZ,M=16384,N=7,算出来的FIN=106.5KHZ,OSR=8,FB=15.625MHZ,是满足相干采样的
3. 加的是Han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wv自带的spectrum?

ic617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跑FFT的设置参数po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没减掉DC分量
2. FFT点数没满足相干采样
3. 加窗加的有问题

1. 请问DC分量怎么减掉啊
2. 采样点数16384,FIN=FS*N/M,N=7,M=16384,FS=250MHZ,OSR=8,FB=15.625MHZ, 是满足相干采样的
3. 加的是hanning窗

网友:
这个是对SDM接了一个DAC再用spectrum做FFT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