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测试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2023-07-20):
请问如何测试,测试什么参数能直观的表明振荡电路的可靠工作。

对于晶体振荡电路,一般只有X1,X2两个引脚。测试gm值?如何测?

网友A:
观察PVT条件不同驱动能力下,是否正常起振,测量功耗、测量输出频率、测量jitter;回片后测试gm已无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PVT条件不同驱动能力下,是否正常起振,测量功耗、测量输出频率、测量jitter;回片后测试gm已无实际意 ...

您好,我就是想知道做cp或者ft时,通过什么参数测试振荡电路,还是只接一个晶振观察是否起振?

网友:
测量功耗、测量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