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仿真

楼主(2023-07-20):
请问IC设计中的版图仿真,是类似电磁仿真那种的基础物理仿真还是一种根据厂家参数文件提取的虚假仿真?不采用厂家工艺库中的MOS管版本图,而是自己绘制的版图,那么PEX还是否有意义?元件的SPCIE模型是厂家实际测试添加的还是通过版图理论推导出来的?

网友:
一般抽取RC的仿真我们称为后仿
你自己画的mos管,那么mos管的参数pex能抽取出来吗
spice模型是器件做出来后实际测量出来然后软件拟合出来的模型参数

楼主:
多谢指导,那目前有根据版图进行模型提取或者仿真的软件么?哪怕是忽略工艺缺陷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