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RegUserTriggers()函数问题

楼主(2023-07-21):
在eetop上找了这个函数的用法,也对着finder教程看了,确定格式没有问题,但是无法自动加载自己的menu进win里,CIW报错  function is not callable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把你的代码发一下就知道了,就怕你陷入思维误区,所确认的对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函数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代码发一下就知道了,就怕你陷入思维误区,所确认的对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

代码我是跟着eetop上的教程学的,类似如下:
procedure(Mymenu()
let(()
win=geCurrentWindow()
item1=hiCreateMenuItem(?name 'item1 ?itemText "A1" ?callback "...")
pdmenu2=hiCreatePulldownMenu(...)
slmenu=hiCreateSliderMenuItem(...)
hiInsertBannerMenu(...)
))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Menu)
因为是直接抄的教程上的,而且打开窗口后是可以手动加载的,所以我猜测是最后的这个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使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我是跟着eetop上的教程学的,类似如下:
procedure(Mymenu()
let(()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Menu)意味着你每次打开"maskLayout"这种类型的view都会触发,然后传送参数给MyMenu()这个function,但是你的MyMenu()不接收任何参数,自己干自己的,程序也不知道你要把bannerMenu插入到哪个window。

在hiInsertBannerMenu()那里改一下,单独做一个procedure来接收参数,例如下面这样:
procedure(displayMenuBar(args)
    hiInsertBannerMenu(args->window Mymenu() length(hiGetBannerMenus(args->window)
);end procedure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displayMenuB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Menu)意味着你每次打开"maskLayout"这种类型的view都会触发 ...

你所说的手动加载能成功是因为在Mymenu()代码里手动加了一个win=getCurrentWindow(),这就意味着你只有打开了这个窗口然后手动加载一遍才能把win这个变量附上值,然后你后面的代码里的win才能生效

因为你提供的代码不完整,以上纯属猜测,如有错误,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Menu)意味着你每次打开"maskLayout"这种类型的view都会触发 ...

非常感谢,通过您的指点,可以做到打开窗口自动加载脚本了,这边说一下一点注意事项给后来者吧:

1.您给的句式中有部分尾括号缺少,后来者需要注意
2.经过我的调试,发现MyMenu()不能直接这么用,需要变成MyMenu(args),相应的函数本身也需要加上该自变量,我还没有理清其中的逻辑,大概是有什么反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通过您的指点,可以做到打开窗口自动加载脚本了,这边说一下一点注意事项给后来者吧:

1.您给 ...

在MyMune()这个函数里你只放结构性的东西(包括获取window之类的也不需要),然后触发函数就用我写的那个,这样你的MyMune()里就不需要参数了,让displayMenuBar()这个函数专门负责获取参数和插入MuneBar,后续要添加MenuItem只需要修改MyMune()里的东西,其它都不用动,分工明确

网友B(2024-03-27):
引用 网友A: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Menu)意味着你每次打开"maskLayout"这种类型的view都会触发 ...

大佬,能不能解是下,args->window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不能解是下,args->window 啊?

从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displayMenuBar)可知:每当打开一个maskLayout类型的cellView时就会触发displayMenuBar(args)函数并且传递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具体是什么你可以自己研究下,至于args->window这样写是hiInsertBannerMenu()的参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