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真

楼主(2023-07-21):
版图后仿真使用calibre2015提参的数据后仿真无法使用,在cadance中terminal加载calibre2020输入指令还是显示有calibre2015,请问大佬为什么calibre2015提参数据无法进行后仿and terminal显示两个版本的calibre,谢谢大佬!

网友:
为什么calibre2015提参数据无法进行后仿
不清楚,建议解决版本问题后使用20版本再次提参来定位是软件版本问题还是其他
terminal显示两个版本的calibre
如果用的module加载版本的话,请卸载上一个版本同时检查你的cshrc/bashrc中是否写入自动加载某版本calibre

网友:
直接module load calibre/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