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原理图中工艺替换

楼主(2023-07-21):
关于Cadence原理图中工艺替换

网友A:
这样替换是不是尺寸出网表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替换是不是尺寸出网表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我换了以后没啥问题

网友:
比较简单的mater替换

网友(2023-11-09):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吧,我换了以后没啥问题

应该会有问题 确定电阻 电容那些的值是重新计算过的? 这样替换  cdf callback 可不会自动刷新

网友:
请问有这个提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