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两个tsmc65 MIM电容DRC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3-07-21):
MIM电容是直接使用工艺库生成的

现在DRC报下面这两个错误
(1)

(2)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以贴一下图,只看VIA3,ME3,看情况是你的金属孔的问题via3缺少了金属3的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一下图,只看VIA3,ME3,看情况是你的金属孔的问题via3缺少了金属3的覆盖? ...

只看VIA3 M3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一下图,只看VIA3,ME3,看情况是你的金属孔的问题via3缺少了金属3的覆盖? ...

只看VIA3和M3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一下图,只看VIA3,ME3,看情况是你的金属孔的问题via3缺少了金属3的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