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驱动能力不足原因

楼主(2023-07-21):
大佬们,请问LDO在空载时输出电压,PSR,环路各项参数均正常,但负载挂一个几十uA的小电流时电路就崩了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时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怎么改善呢?

楼主:
希望各位大佬解疑答惑

网友:
会不会功率管的size太小了 不支持输出几十uA的电流

网友:
驱动里不足 你就增大驱动管试试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话就可以,不可以的话就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先看功率管尺寸是否足够大,你是怎么给负载电流的?

楼主:
我觉得功率管是没问题,我把功率管单独拿出来给对应电压偏置跑转移曲线,增加几个mA只需要放大器的输出也就是功率管的栅极增加几十个mV就够了,这个输出电压并不会使放大器的工作点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功率管尺寸是否足够大,你是怎么给负载电流的?

直接在负载端加个恒流源

网友:
看不到电路 没办法分析的 不知道哪里电压会不会卡住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负载端加个恒流源

这种方法不太好,恒流源最好不要直接接进电路里。或许直接加个理想电阻,电阻流过的电流就是负载电流试试看

楼主:
各位刚刚问题解决是,是我电容太大,电路仿真时间不够长导致放大器输出充电没完成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