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谐波平衡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07-21):
我在用ADS做功率放大器的HB仿真时,碰到了图1的问题。上面显示不收敛,请问这类问题一般怎么解决。图2是HB仿真的原理图。图3是功率放大器的原理图。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2024-05-30):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07):
你好,我也谐波仿真不收敛,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25-04-30):
可以调高order试试。或者HB控件→solver→matrix solver→solver type,把auto改为krylov。

补充内容 (2025-5-29 16:28):
HB控件中params里的FFT值设置大一些。

网友:
尝试将oversample改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