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俩种三极管集电极合并的优缺点 jfet器件的具体用处

楼主(2023-07-21):
有大佬们知道俩种三极管集电极合并的优缺点
jfet器件的具体用处

网友A: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二版)的408页有关于JFET晶体管的描述,以及剖面图,电路建模版图分析等等。优缺点在开头是这样写的:JFET在1970-80年代用于可靠性较差的MOS器件的替代品。JFET常作为运放的输入级以获得比最好的双极电路小几个数量级的输入漏电流。JFET也可以用作模拟开关和电流源。在标准双极工艺中,JFET已经被性能更好的器件替代,但在现有工艺中,因为无需增加任何mask即可制作JFET用于替代启动电路中的高值电阻,所以JFET仍受到关注。这个JFET笔者也没实际用过,所以对它也比较陌生,相信很多的版图工程师也都没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二版)的408页有关于JFET晶体管的描述,以及剖面图,电路建模版图分析等等。优缺点 ...

好的,谢谢,我这再去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