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抗干扰问题都有那些解决办法

楼主(2023-07-21):
如题,除了简单的屏蔽,距离那些

网友A:
1.布局:分离敏感模拟和噪声,敏感数字区域。
2.接地策略的布局(地的连通连贯)。
3.注意在关键线上增加滤波,去耦电容。
4屏蔽跟隔离。
5.阻抗匹配和驱动能力。
6.电源和地的PIN设计(保证供电稳定)
还有包括电路的仿真,EMI测试,失效分析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布局:分离敏感模拟和噪声,敏感数字区域。
2.接地策略的布局(地的连通连贯)。
3.注意在关键线上增加滤 ...

第三条,怎么加滤波?请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条,怎么加滤波?请解答一下

加电容

网友:
同问。LAYOUT设计者可以做的是不是也不外乎两种?一种 屏蔽线,另一种数字和模拟版图分开,信号不平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