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ring和stripe宽度

楼主(2023-07-21):
innovus打电源线的时候,ring和stripe的宽度一般会设置多少呢?是混合信号里面的数字模块,counter、shift register这种,电流不会很大,布线的经验值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counter、shift register这种
===
一般不考虑。。。数字整体均匀打pg 就行。。。

具体是啥工艺? metal stack 是啥来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er、shift register这种
===
一般不考虑。。。数字整体均匀打pg 就行。。。

40nm, 1P8M.
Thank you!

网友:
1P8M === 几层薄金属,几层厚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