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电流镜负载的带宽

楼主(2023-07-21):
我在设计一个简单的电流镜负载,采用130工艺,目前我能做到的指标为增益50dB(实际上要求为40DB就够用了),但是我的-3dB带宽只有12MHz,想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增大这个带宽,最好超过100MHz

网友:
你这个增益带宽积 挺大的啊 难
增益带宽积不变的情况下 用增益换带宽

网友:
根据fugf=gm/cload
输入对宽长比x10,
同时尾电流x10,
理论上可以增大10倍(如果增大的尺寸不影响cload,但据我所知是影响的)

网友:
请问下这个负载电容Cload是多少?我感觉为了达到你这个spec,功耗还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