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LVS过了,但是ERC PATHCHK有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21):
在innovus导出.v文件时,include了去耦电容,lvs可以通过,但是显示这两个去耦电容单元显示悬空,这个ERC问题有影响吗?怎么消除呢?

网友A:
要先了解这个rule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了解这个rule的意思

你好,这是include physicalcell后v2lvs转的网表,我看后面的DeCap的PIN没有列出来,请问是因为这个所以没接上电源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include physicalcell后v2lvs转的网表,我看后面的DeCap的PIN没有列出来,请问是因为这个所以 ...

在rule里面把电源地都写上试试

rule里面搜 “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ule里面把电源地都写上试试

rule里面搜 “vdd”

在lvs rule 里面有LVS GROUND NAME "VSS" LVS POWER NAME "VDD" ,错误没有解决。请问该怎么办呢?

网友C(2023-10-25):
这个是可wave的选项,因为数字电路的decap是由电源地电压控制不同类型的导通的,所以在cadence中是会有ERC问题的,这个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wave的选项,因为数字电路的decap是由电源地电压控制不同类型的导通的,所以在cadence中是会有ERC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