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的mixedmode模块仿真能跑,但是导不出来.log文件

楼主(2023-07-21):
我按照唐龙谷的书上的实例代码进行了代码的编写,代码倒是能在silvcao上跑得动,而且.save命令也成功保存了结构文件,但是.log outfile命令没有保存其中的数据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如果要用mixedmode模块进行对自己建模的器件进行串联并联仿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么,诚恳请大佬解惑。
mixedmode部分代码如下

go atlas
# 开始正向特性仿真,稳态仿真
.begin
i1 0 1 0
aschottky_1 0=cathnode 1=anode width=1111940 infile=mixmode.str
# aschottky_2 0=cathnode 1=anode width=1111940 infile=mixmode.str
.nodeset v(1)=0
.numeric lte=1e-3 toltr=1e-3 vchange=0.1 imaxdc=200
.save outfile=schottky_save
.options fulln temp=$temp_2 print debug
.end
models reg=1 device = aschottky_1 conmob fldmob consrh auger bgn
# models reg=1 device = aschottky_2 conmob fldmob consrh auger bgn
method gummel block newton maxtrap=16

go atlas
.begin
# turn on of schottky
# didt=200A/us
i1 0 1 0 pwl 0 0 1e-6 0 5e-6 800
aschottky_1 0=cathnode 1=anode width=5.e7 infile=mixmode.str
#
.numeric lte=1e-3 toltr=1.e-4 vchange=10.
.options print relpot write=5
#
.log outfile=schottkylog.log
.load infile=schottky_save
.save master=schottky
#
.tran 0.1ns 10us
.end
models device=aschottky_1 reg=1 conmob fldmob consrh auger bgn lat.temp
impact device=aschottky_1 reg=1 selb

网友:
有可能是没收敛报错了导致没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