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瞬态仿真(trans)问题

楼主(2023-07-21):
请问以下各位大神,virtuoso中正常跑瞬态仿真时,有包含器件的噪声吗? 如管子热噪声、KT/C噪声之类的。

网友A:
如果需要包含噪声在器件模型里面,需要在设定Transient分析的界面上勾选Transient Noise,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包含噪声在器件模型里面,需要在设定Transient分析的界面上勾选Transient Noise,如图。
...

多谢多谢!!了解了